华硕K43SD 不加电

楼主(2017-07-30):
此机器开始来得时候,我以为是电源接口虚汗了,后来拆开后才知道19V已经过了,后来一查3,5V没出,一查EC供电只有2.8V多,最后是5脚管子换,直接换掉,3.3V正常了,机器点亮
华硕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经验很丰富啊,修本本很多。

网友:
哦,华硕有一个5脚的管子也是出线性3V 的

网友:
老通病。。。 LDO5V转 3VA-EC 5脚芝麻官爆掉

网友:
华硕通病多 维修机器多了什么问题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