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330墨盒检测不到

楼主(2017-07-30):
爱普生R330墨盒检测不到,更换喷头前可以识别,但是更换喷头后就识别不到,更换喷头前有拆装过喷头也都可以识别,但更换后就无法识别,把原喷头再装回去,也没办法识别到!还以为排线没插好,插了好几次了,都无法识别,无语了!

网友:
主板坏了,这种主板很容易坏,一般都不修

网友:
排线估计没插好就开机,或者新头有问题,换主板f2,再用旧打印头上机试试。喷墨打印机没人愿意修,修好也好挣钱。

网友:
全部不认的话看看墨车墨盒底座的线是不是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