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2A增强版更换3119灯控IC四件套

楼主(2017-07-30):
各位师傅,本人纯新手,没有维修手机基础,现在想更换3119灯控IC四件套,请问这么小的元件是不是要用放大镜?电烙钱是不是要用头尖尖的那种?本人的普通电烙铁头太粗,已焊下升压小电容,但有点费劲。四件套如下图。

网友:
用风枪吹,好的焊油,焊锡,应该能看的清楚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个一个的上,不要着急,

网友:
吹   风强  吹  慢慢来  不急

网友:
这样的元件都是镊子夹住用风枪吹,然后拿下来,烙铁不好使。

网友:
用小头的烙铁好些,风枪用不好的话搞死一大片

网友:
纯属手工活,没什么理论知识,顶起

网友A:
这种焊上去后,不放心就用放大镜看一下,这种都是用风枪拆焊的,拆下来后焊盘用烙铁加有铅锡拖一下,如果没有小烙铁头就用风枪加锡桨上锡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焊上去后,不放心就用放大镜看一下,这种都是用风枪拆焊的,拆下来后焊盘用烙铁加有铅锡拖一下,如果没 ...

我没有风枪,准备买一把小头烙铁,你看更换难度大吗?

网友C:
烙铁头估计要很好的手功才能拆吧,建议用风枪,加点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风枪,准备买一把小头烙铁,你看更换难度大吗?

如果你非要用烙铁的话,那么你拆这些元件的时候就得用大烙铁头把元件烫下来,这么做元件基本都死了,那个升压线圈焊盘在下面,你用烙铁也不怎么好焊的,往上面烫的话温度高里面线圈可能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估计要很好的手功才能拆吧,建议用风枪,加点焊油。

贴片元件对我来说难度确实大,没有风枪只能费点钱到电脑城维修了。

网友:
元件太小,用两把烙铁都不太好下手~,元件大点,可以用两把烙铁~
看这情况只有用风枪~,还要上隔离挡片,以免伤到其他元件~,找个废板先练习下,再说。

网友:
买个热风枪也不是很贵。。200元不到。。

网友:
最好用风枪,但是要掌握好火候。烙铁还是算了搞不好旁边连锡了更麻烦

网友:
烙铁不好搞,还是用风枪

网友D:
今天刚刚搞了一台。旋风风枪350度搞下来   上低温锡  然后风枪250度焊接上去

网友:
建意用风枪吧……。真的没就用尖的头…………

网友:
这个没见过很厉害的样子。。。以后看到可以用一下: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刚搞了一台。旋风风枪350度搞下来   上低温锡  然后风枪250度焊接上去

我买回了3119灯控  电容   升压线圈  二极管,请问 升压线圈  二极管分极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焊上去后,不放心就用放大镜看一下,这种都是用风枪拆焊的,拆下来后焊盘用烙铁加有铅锡拖一下,如果没 ...

凤城兄,我买回了3119灯控  电容   升压线圈  二极管,还买了200元左右的国产热风枪,现在准备更换元件,电容已经有人回答不分极性了,请问 升压线圈  升压二极管分极性吗?还直接风枪吹上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城兄,我买回了3119灯控  电容   升压线圈  二极管,还买了200元左右的国产热风枪,现在准备更换元件, ...

二极管是要分的,焊的时候注意别装反了

网友E:
你成功了吗,用电烙铁很费事要有温度还要用无铅焊锡带着烫

网友:
修手机 确实需要一个显微镜,镊子越尖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成功了吗,用电烙铁很费事要有温度还要用无铅焊锡带着烫

我买了热风枪,不过还没开始动手,先练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