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2JR 2.3开机显示正常,到快进桌面就暗屏了,能听见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7-07-30):
K52JR 2.3开机显示正常,到快进桌面就暗屏了,能听见进系统声音,这是显卡坏掉了吗?

网友A:
暗屏的话就查背光的开启信号啊,走捷径的话就直接吹一下显卡看看,其实其他都正常只是背光没有的话可以强制拉个电压过去开启背光

网友:
有碰到过你说的故障,进安全模式看看会暗屏不。。。有可能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华硕驱动装的不对就会这个样子,卸载后到官网下驱动,驱动精灵,人生都不行

网友B:
如果是 6570的 显卡    刷个BIOS 吧    系统下就能升级    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载
这种问题应该是  换系统后出现的问题     新版本驱动 会导致这个     去官网下载BIOS 就好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6570的 显卡    刷个BIOS 吧    系统下就能升级    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载
这种问题应该 ...

你真厉害,没装系统之前是好的,就装玩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
一句话 三板斧   干 BIOS ,干系统换驱动。。。 最后干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暗屏的话就查背光的开启信号啊,走捷径的话就直接吹一下显卡看看,其实其他都正常只是背光没有的话可以强制 ...

查出来是进系统显卡就不发出背光开启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出来是进系统显卡就不发出背光开启信号了,

首先你得说明原因吧       是不是换系统后不行的 ?如果是就刷BIOS   刷最新版的       原因就是  原来的BIOS 不支持新版本的显卡驱动    我遇到过     好多台   了
或者你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试试      看还黑屏么
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对不对
很简单的方案    1.进安全模式  卸载显卡驱动       去华硕官网   下最新BIOS 刷上试试
  不行的话
  2.  加焊显卡
你说的不发出背光信号
    这个原因太多了
    软件 硬件都有对吧      先易后难吧

网友:
这个故障我还真碰到过 卸载显卡驱动 打上官网的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