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3 开机2秒掉电维修一列

楼主(2017-07-30):
触发2秒掉电,没有CPU供电,一开始以为是没
出CPU供电导致,走了很多弯路,结果刷了BIOS就好了。 分享给有需要的兄弟

网友A:
H61双BIOS 我一般 直接去掉M bios  直接B

网友:
现在的板子,BIOS文件很容易损坏。

网友B:
bios 也能出这样的故障,呵呵~~~我也是头次听闻,无语了,按我的逻辑一定去折腾CPU供电了~~
谢谢分享

网友C:
不用刷BIOS也可以吧?把从BIOS换到主BIOS上就可以了。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但一定要清一下CMOS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也能出这样的故障,呵呵~~~我也是头次听闻,无语了,按我的逻辑一定去折腾CPU供电了~~
谢谢分享

按你的逻辑去修H61主板,一定会怀疑人生

网友D:
地球人都知道的了,不过确实跟以前的修板思路差太多了!

网友:
试过H61以后的板以没有BIOS就不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双BIOS 我一般 直接去掉M bios  直接B

是把B的换到M去,不然会报错吧,最好给他都刷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bios 也能出这样的故障,呵呵~~~我也是头次听闻,无语了,按我的逻辑一定去折腾CPU供电了~~
谢谢分享

H61的板子跟G41  .G31,老板子维修思路差的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刷BIOS也可以吧?把从BIOS换到主BIOS上就可以了。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但一定要清一下CMOS跳线

确实这样的行,都是我还给他刷了,免的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球人都知道的了,不过确实跟以前的修板思路差太多了!

老鸟勿喷,我这个给新手看的,见笑了呵呵

网友:
没出CPU供电BIOS问题的遇到的不多。。。。。。。

网友:
现在h61板仔太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H61的板子跟G41  .G31,老板子维修思路差的很大的

确实,入门不久,修的多的也是G41.G31类,h61的cpu都没舍得买。

网友:
双BIOS   拆掉一个就行   官网上也有

网友:
不知道台式机bios引起无cpu供电是不是和笔记本一个原理

网友:
技嘉H61板不出CPU供电也是要先刷个BIOS,不行再查其他

网友:
技嘉的双BIOS  直接给两个换个位置就可以用了

网友:
H61和以前的修复方法是不一样,这个跟时序方法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