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 USB3.0不能用

楼主(2017-07-30):
今收到一台ASUS X84H的机器。USB3.0不识别,测试5V电压都有。版号是K43LY MATN BOARD 求解!

网友:
这个 3.0好像 是有个 程序在的 呢 估计换完控制芯片 还需要刷 3.0的程序呢

网友:
刷那旁边的小芯片程序看看,如果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干芯片,或者上面好像有 ROM 干一炮再说

网友:
3.0的程序谁有啊 ?
在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A:
         3.0控制器旁有个八角芯片刷一下。

网友:
你换芯片没?还有这3.03市有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控制器旁有个八角芯片刷一下。

你有程序吗?能发一个给我吗?                                                                                                    、

网友:
要装驱动,的——————,单独有一个USB控制芯片

网友:
一般不会    不会坏接口中,桥问题也不在应该是

网友:
修到一个联想E49,全板子USB不能用,干了南桥好了,桥下面还有点黑胶。完美搞定。你单单3.0不能用,应该是控制芯片坏,那3.0不能用可以当2.0用吗

网友:
有芯片控制的啊

网友:
刷个3.0usb的bios啊 这款机usb有个单独的bios

网友:
咦,我今天也碰到一台X84HR,USB3.0用不起。在开机用U盘引导,USB3.0能用,装上系统就用不起,从官网下了驱动还是用不起。然后装安装版的系统,还是从官网下驱动安装,涛声依旧。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古怪

网友:
哈哈,从官网打驱动的不行,还剩下什么显卡声卡的,今天干脆我用软件打,重新启动后,我左手拿着U盘,习惯上一插,居然有反应,居然能用了,太太太太古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