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710C触发后电流0.07A

楼主(2017-07-30):
触发有反应,指示灯能变色。电流只上到0.07A
首先测3V 5V 都出来了。其它电感都没电。

图纸,W650SR,好办。

首先测些个IO的一些脚位,RSMRST 之类的。没发现异常。触发后发现SUSB#和SUSC#也起来发到IO这边了。说明IO和桥通讯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就从第一个电压测起,内存电压。PU2管的,PL2上面0V。

首先测EN,有S3和S5两种状态,测S3脚,0V,关联的是PQ28,控制极G极SUSB0V,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D还是0V呢?原来是上拉5V没出来呢。

查5V的来源。原来是由PQ25复合管转换来的。(3.3V是由PQ54转),测控制信号DD_ON#,高电平,不正常,查来源。是由DD_ON经过PQ23转换而来。
测PQ23的2脚G极,发现高电平来了,6脚没输出低电平。估计此管坏了,哪里去寻这种6个脚的双MOS??  直接把1脚和6脚相连。

搞定。。

没图,搞维修的一看就懂。

网友:
转换的管子 拉低控制级 恩 碰到挺多的

网友(2019-09-01):
转换管子坏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