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40 不开机

楼主(2017-07-30):
开机指示灯亮不显示 电流0.2 强制关机关不上  偶尔能开机进系统。 先刷bios 不行 试着风枪吹南桥 竟然开机了 连续多次开机正常 看来是南桥虚了 这个南桥是灌黑胶的 加焊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必须重植或更换全新芯片 (注意: 灌胶芯片 bga温度到了以后 芯片也不会动 只有用镊子撬下来 需要胆大心细! 掉不掉点就看运气了) 把南桥拿下来 掉了几个点 仔细看了下幸亏全是空点 考虑到bga时温度过高 而且用镊子撬的芯片有点变形 所以直接更换了全新的南桥。

网友:
楼主技术好,灌胶的芯片我动都不敢动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很多了都是南桥空焊了,有些放电就能好的也是南桥空焊引起的,我用的是效时380焊台,对于这种黑胶的都是最高230度焊接,上风嘴拉高点,就不会爆珠了,不用拆芯片那么麻烦。

网友:
IBM的 PCH 不是灌胶的吗  拆卸的容易吗

网友:
几个  点  不幸            中的  万幸

网友A:
这个黑胶不好做,而且板会变形, 好技术

网友:
看见黑胶就单疼,到现在都不敢搞

网友:
小桥都能完美修复,技术确实很牛逼,我试过没有弄好

网友:
这个南桥不太好做。楼主技术不错。一般都是补焊

网友:
只要温度到了,掉的点一般都是空脚。

网友:
厉害 学习到许多  谢谢 分享  你是高手  以后要多发帖子 我们新手好学习呀  经验 以后遇上一样的 很快就能 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黑胶不好做,而且板会变形, 好技术

是啊 这个板子bga时 变形很严重 我在板子翘的两边压上东西 在底下用支架顶着支撑不好的地方 才好些。

网友:
碰到这样的直接换主板了,不敢动

网友:
这种机器黑胶的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这机器这个桥我几乎没换号过============

网友B:
BM的 PCH 不是灌胶的吗  拆卸的容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M的 PCH 不是灌胶的吗  拆卸的容易吗

ibm的老本 显卡或桥出问题 就没有搞的价值了 机器太老了!

网友:
这样的都是交换主板

网友:
灌胶芯片 自己钻研的小窍门  大神勿喷啊       底下贴些  隔热胶袋  上面不动  加入助焊膏   下部温度270  左右 上面290 左右      自己制作一个薄的长 片片  在 最后回焊的 时候 70秒 左右请问拨动试试   估计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起有难度不容易啊修好不错

网友:
碰到这样的板子我现在都不想搞了太麻烦

网友:
楼主技术好,灌胶的芯片我都没修好过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南桥虚焊造成了,应该是其他问题,有可能是电容漏电

网友:
最怕做这种桥了    thinkpad的机子

网友:
跟治还是得换芯片啊,这板好像又容易变形。

网友:
这种黑胶用洗板水烘可治。边烘边加焊很好拿下,不会掉点

网友:
一般 拆黑胶的 大多数都是 有掉点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上次修的E540直接让换板了。

网友:
这种黑胶没有高价钱都是不会动的

网友:
厉害了楼主   我听说有种药水在做BGA之前滴进去 黑胶就容易取了  不过没试过

网友:
这个黑胶不好做,而且板会变形,我就试过

网友:
拆黑胶技术确实是厉害  我很佩服    因为我没拆成功过

网友:
灌黑胶的主板一旦桥有问题,做BGA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边。做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芯片会拆坏掉吧。。。。。。。。。。。。

网友:
你运气蛮好  这个板子喜欢弯不注意就着了     我昨天就搞到一个这样的机器   花了长时间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