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华硕VW193 液晶显示器亮机程序

楼主(2017-07-30):
华硕VW193 液晶显示器亮机程序。(来的问题是:能开机,背光亮,屏幕没有任何图像,但屏幕是亮的,重新插屏的排线解决问题)

VW193 BIOS.rar

原机备份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同型号不通电的

网友:
最好用橡皮擦一下 然后用胶布贴一下  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屏线氧化或者屏接口氧化了吧,能发一下是什么屏吗

网友:
这种机子程序还真容易坏 碰到过几台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线接口氧化的原因    我们一般修完都会粘上胶带啥的     防止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