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BM-K

楼主(2017-07-30):
这个ASUS的板子我修了好几片了。是有时候没有复位,有时候能开机,无复位的时候CPU电压没有。我焊了CPU供电芯片就OK了。。有两三片是这样的问题算是通病吧。顺便修好备份下来的BIOS

网友:
现在的华硕主板的BIOS也不好找了,收起来了

网友A:
CPU供电芯片加焊不一定能用的长久,有时候并不是一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自身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周围电容电阻的事情。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这个是换CPU供电芯片的TONSET脚相连的电阻的修好的,光加焊CPU供电芯片用不久的

网友:
哈哈  我这有华硕后台  华硕所有机型的程序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加焊不一定能用的长久,有时候并不是一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自身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周围电容电阻 ...

有很多用风枪吹一下就行,第二天再试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用风枪吹一下就行,第二天再试就不行

是的,很多时候要么换全新件,要么还是周围电容电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