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蓝屏问题

楼主(2017-07-30):
机型:联想Z485
板号ALZ2CMB8E1
故障:最初为加电不显,偶尔亮机,不亮机电流有跳变最后1.0左右,刷南桥bios解决,然后就是进系统桌面位置蓝屏、蓝屏代码ATI..SYS (记不住了)
正题:机器是学徒转给我的,登记的问题是不开机,加电不显,学徒说机器蓝屏,有事不开机,显卡驱动打不上,接机后正产开机能进系统,设备管理器有显卡,集显独显都有切没有感叹号,机器正常,那就贴标收钱吧,去下电池贴上保修标签,开机尽然不亮了,最初顾客说的问题就是不开机,这下故障出来了,那就拆机吧,放电,机器亮了,装机蓝屏了,代码ATI..SYS.显卡是0809000这个卡爱坏啊,坏了就是这个蓝屏代码,或者驱动感叹号,心想接机的时候正常开过一次机器,A8的U   ATI的显卡,温度很高啊,心想是不是虚焊了,拆机焊一遍,拼机还是蓝屏,心想显卡坏了吧,报价换显卡,客户同意了,换上过后机器不亮了。我的天,焊接肯定是焊好了,我相信自己的焊接技术,机器有跳变最终停在1.0.换了个A6的U故障还是一样,这个机器BIOS爱坏那就刷一个吧,直接刷南桥的,刷了就好了,可是蓝屏,因为之前正常亮过机的,就没有考虑显卡驱动,所以就重装了系统,做好系统独显集显驱动都没有,用360打了驱动,打完重启韩式蓝屏故障,代码都没有变,蓝屏是在将要进桌面的时候蓝屏的,安全模式也进不去,懵逼了,拆机测显卡到桥和CPU的耦合电容阻值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搞了,手头还有其他的活就干其他的活了,第二天一早用测机固态又装了一遍系统用360打显卡驱动这次装的是最低版本的驱动,装好后重启,一切正常了,谢天谢地,换的显卡总算没有白换,搞不明白为什么最初第一次机器都正常,最后蓝屏是驱动的问题。机器成色很好,主板也很干净,感觉没怎么用,还有机器原来的显卡可能也是好的吧。重植好下次实验一下。奉上BIOS 联想Z485

网友A:
楼主码字虽多,错别字也太多了吧................................

网友B:
这修的是一波三拆啊,还好最后楼主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码字虽多,错别字也太多了吧................................

;P;P;P;P;P凑合看吧,纯手打,输入法不行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修的是一波三拆啊,还好最后楼主还是修好了!

说简单点这台机器的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和显卡驱动的问题,自己吧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
这本确实不是那么好修,修过一个不充电,修了很伤时间

网友C:
蓝屏报显卡错误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报显卡错误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之前遇到0809000的显卡蓝屏都是换显卡好的,这次这个比较奇葩

网友D: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不用搞这么辛苦了……

网友E:
这台机器的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和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F:
显卡驱动问题               这种问题不好检查吗??

网友G:
搞不懂楼主为啥不先刷bios 在动显卡 人家是先简单到复杂 楼主厉害

网友H:
这个好像能用集成的,直接把显卡拆了

网友:
                             竟然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像能用集成的,直接把显卡拆了

客户同意换的所以才换的显卡,集显也是可以改的。

网友I:
修的不容易啊  楼上技术还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不懂楼主为啥不先刷bios 在动显卡 人家是先简单到复杂 楼主厉害

机器能亮所以就没有动BIOS,换玩显卡后不亮才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驱动问题               这种问题不好检查吗??

第一次亮机 显卡都是正常的哦,而且系统是别人以前一直用的系统,拿过来的时候说的是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台机器的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和显卡驱动的问题

说简单点就是bios和显卡驱动的问题,被机器乱七八糟的现象给迷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的不容易啊  楼上技术还是好

只要有耐心,就成功一半了。再加上经验就成功了

网友J:
这个故障不好修呀

网友K:
360驱动管家害死好多人,驱动打上去出错的案例多了去了,个人觉得没驱动精灵好用

网友:
谢谢up主分享,收藏了~~~~谢谢up主分享,收藏了~~~~谢谢up主分享,收藏了~~~~

网友L:
我  靠,浪费了一个显卡,,, 驱动居然会导致,长见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搞不懂楼主为啥不先刷bios 在动显卡 人家是先简单到复杂 楼主厉害

很多联想机子 花屏 不充电 都可以刷了解决

网友J:
蓝屏还不好收钱,客户觉得简单。又不好修 又有风险

网友M:
刷bios联想的机器好多会造成显卡驱动叹号,大家注意下

网友N:
都不先刷个BIOS,浪费时间了.....

网友O:
跟我前几天遇到的差不多一样,要进桌面的时候黑屏,但是还有电流跳动。

装了官网的显卡驱动不到半小时,又黑屏,再开机,现象一样。最后把独显驱动卸载了。

网友:
感觉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一定要多测试啊,不然容易返修的

网友:
很稳定了哦,其实一开始就是BIOS的问题,但是刷了过后蓝屏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跟我前几天遇到的差不多一样,要进桌面的时候黑屏,但是还有电流跳动。

装了官网的显卡驱动不到半小时, ...

你这个估计是显卡真的坏了。我这个之前不开机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修的是一波三拆啊,还好最后楼主还是修好了!

是啊,真的是折腾啊,要是修不好的话就要赔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都不先刷个BIOS,浪费时间了.....

一开始是蓝屏,机器能点亮的啊。刷BIOS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刷bios联想的机器好多会造成显卡驱动叹号,大家注意下

你说的这个显卡驱动感叹号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蓝屏还不好收钱,客户觉得简单。又不好修 又有风险

蓝屏死机什么的是最头疼的了、很花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联想机子 花屏 不充电 都可以刷了解决

不充电刷BIOS也能解决吗?真的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  靠,浪费了一个显卡,,, 驱动居然会导致,长见识了

不浪费,不浪费。机器修好了,收钱了,旧显卡植了以后用。60块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K:
360驱动管家害死好多人,驱动打上去出错的案例多了去了,个人觉得没驱动精灵好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360驱动的问题。他提示的版本是官方最新版本我才下的,想着官方版本不会有问题,最后下低版本的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故障不好修呀

就是很花时间,来回做了好几遍的系统,只要蓝屏了安全模式也没得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不用搞这么辛苦了……

遇到不好搞得最后搞好了就要分享一下。大家想回学习吧

网友P:
是驱动问题 还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驱动问题 还是显卡的问题呀?

不亮机是bios的问题,刷完bios蓝屏是显卡驱动程序和问题,要装老版本的驱动,最新版本的要蓝屏。

网友Q:
不知道原来的显卡换回去能不正 通过改驱动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知道原来的显卡换回去能不正 通过改驱动正常使用。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换个显卡也是蓝屏,最后用老版本的驱动解决的问题。

网友:
经验,经验,下次遇到了我会注意的

网友R: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学习了。

过奖了,走了那么多弯路,还白换一个显卡。

网友:
蓝屏一般都是内存和系统原因,,,,,,,,,,,

网友:
显卡CPU,温度,也都会造成蓝屏的

网友S:
是驱动版本高了不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是驱动版本高了不合适吗

是的  就是驱动版本高了装低版本的就好了

网友:
居然是驱动问题,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T:
难道这个机器  就只是 显卡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难道这个机器  就只是 显卡驱动的问题吗

是的  就是驱动版本高了装低版本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弯子绕的好大。最后解决方案居然是打最低版本的驱动,这个真的是*马。

网友:
是的  就是驱动版本高了装低版本的就好了

网友U:
AMD的东西就是不耐用

网友V:
嗯···好好好···连cpu都换了···焊工不错··不管怎么样能搞亮就 ·OK ··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卡容易坏,很多华硕的笔记本上面就是这显卡

网友W:
K42J,X43B,X53B,X54H 都是这显卡。

网友X:
AMD的显卡驱动经常出毛病,我Y470 也是感叹号,最后打了好几次驱动才打上。

网友:
佩服楼主,如果是我,不换几个系统,不打几个驱动,是不会去搞显卡的,也佩服楼主换显卡的技术

网友Y:
也不是不好搞 ,,,,只是比较浪费时间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U:
AMD的东西就是不耐用

主要是这款显卡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也不是不好搞 ,,,,只是比较浪费时间吧   ,,,,

蓝屏死机最花时间了。特别是偶尔这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X:
AMD的显卡驱动经常出毛病,我Y470 也是感叹号,最后打了好几次驱动才打上。

能打上驱动的还行,打不上的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嗯···好好好···连cpu都换了···焊工不错··不管怎么样能搞亮就 ·OK ··

A8带集显,集显有问题也会影响独显,所以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W:
K42J,X43B,X53B,X54H 都是这显卡。

amd的用这样的显卡多,Intel的也有。

网友Z:
amd显卡坏的太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amd显卡坏的太多了啊。........................

我这个没有坏,植好换其他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