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彩色大屏VGA输入花屏,HDMI正常

楼主(2017-07-30):
RT,接修一LED彩色大屏的CPU发送卡, 故障现象是 客户反映HDMI输入信号正常,VGA输入信号大屏上不显示。     拿回来,因为店内没有LED彩色大屏,因此用VGA显示器当屏幕,通过VGA口输出来判断故障。   通过HDMI输入,显示器上显示正常画面。但是通过VGA输入,显示器上无画面,无信号。  果断查电路,发现有击穿的电容电阻,以及BIOS芯片。更换后,VGA能够输入信号,显示屏显示画面,但是屏幕显示画面发红。 HDMI正常显示。怀疑VGA输入有故障,测RGB三脚 阻值120左右,测输入信号时候,R G  B都有波形。   测输出端,R有波形,G  B都无波形。但是测  输出端 RGB阻值都120左右。   当HDMI输入信号时,测VGA输出端,RGB均有波形。怀疑是CPU卡上的芯片5坏,更换后,故障依旧。 求教高手。哪里的问题、

网友:
VGA口红绿蓝的阻值正常那就看看旁边有没有三极管之类的东西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