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不跑马

楼主(2017-07-30):
华硕P5G41T-M LX V2 不跑马  内存供电只有1.2v 听说这板子要跑马内存供电才正常,是真的吗、cpu供电1.0  总线1.2跟桥供电也正常
就是不跑马、bios刷过 bios旁边的822跟风扇下的822也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该查哪里了,有没有人遇见过同样问题修好的。说说,这边遇见几块这样
的问题没问好的

网友:
82801gb的桥吗?G41爱坏桥的。换了试试,桥也不贵10几块

网友:
测测CPU复位正常没有,如果不正常,重点关注北桥的几个条件。如果正常了,测测ADS#片选是否出来。当然三板斧师傅直接干82801GB南桥也是有不少成功率的,毕竟这个桥爱坏。

网友:
CPU复位正常不,正常就要考虑SB的事儿了

网友:
先放烤箱烤一下吧,不行换桥。。。。

网友:
供电正常,你vrmpg 和时钟,看看有没有。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有复位没?时钟。复位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