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30):
iPhone6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iphone6 刷机报错4013案例.zip

518 Bytes, 下载次数: 3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想下  可惜没分了啊...............

网友:
只能滤过。太多。不知道值不值得看。既然来了给加分把。结果没地方加分。只能支持一下。

网友:
先收藏一下,需要的时候来下载,谢谢

网友:
论坛上面有的   可以多看看的 4013 有好几个地方导致的报错

网友:
不知道值不值得下载, 没分

网友:
值不值得看。既然来了给加分把。结果没地方加分。只能支持一

网友:
牛B的同志们在哪儿,我很葱白你们

网友:
完全是刷分贴,没有一点意义,鄙视!
以下就是文件全部内容:
同行送来一台6P说刷机报错4013听同行描述机子之前进过水同行在送来之前自己加焊过U了没弄好所以发来求助。接到机子以后首先清洗了一下主板、把同行动过的U处理了一下刷机报错4013有3种情况会引起:第一是CPU内部虚焊,第二是CPU给硬盘通讯总线 第三是供电出了问题,从最简单的查供电开始查吧,因为没有图纸只好凭经验在CPU周围测试电压,测到这个电感的时候发现电压不正常直接把一组电感全部更换让后刷机一切正常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