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C260 ,B001P 维修

楼主(2017-07-30):
机器不通电,插电电流自动闪断,拆机发现PU1 RT8298  1脚8脚烧通,没芯片于是先给客户报了个价,是商家的报的便宜,想到一般都不可能有多个问题,发的顺丰运费23 ,芯片到了后 装上,通电直接大短,赶紧拔电,把我吓的了,怎么会大短,原来都不是这样的,限流电压开小点开到7V 的时候有电流,摸芯片,发现PQ401 发烫,待机的上官,取掉再 通电,PQ402 又烫,又取, 再通电,待机芯片直接冒烟,测PQ401 402 都是好的,就是待机芯片,8A= 的问题,这个有直接换一个,两个上官装回去,通电没待机,是不是开机才有哦,按键电流0.08-0.07-0.030-0,02  0.08 要稳3秒钟,问题多啦?测刚换的PU1 没输出,PU1 是什么电压,没图纸在论坛下个图纸在研究看看,这个修出来没搞头了,挣不到钱!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上芯片之后最好测量一下  G级  公共点   和 后级 在上电 不然 烧费了

网友:
同行的生意 ,没什么意思。。 花的 芯片成本和时间 太多,直接扔垃圾桶当料板算了。。感觉淘宝购买芯片成本超过50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A:
最好查到时EC 问题,换了一个KB9012 A4 写了程序装上可以跑马到0.55 有时0.4有时0.6 不亮,晕哦,再多开次机直接就变成大短了,注定是一个亏本卖买,不修了!!哎!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查到时EC 问题,换了一个KB9012 A4 写了程序装上可以跑马到0.55 有时0.4有时0.6 不亮,晕哦,再多开次 ...

刚才我都说了,同行的没意思收不起价格, 维修芯片成本超过50 就不要搞了, 还有维修时间超过半天也没必要搞了,直接扔垃圾桶当料板 拆芯片。。。 我们这里同行的主板修一张 才70-80 ,100块钱,还要赊账 月底才借款 谁给他磨磨唧唧的修啊。。

网友:
现在价格低的没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