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卡LOGO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7-07-30):
有一台神舟战神笔记本     故障是卡LOGO    版号DA0TWSMB6E0  REV:E
起初以为是BIOS的问题  就自己修改了BIOS的ME模块资料  还是一样

接着就下载了两个有亮机图的BIOS  还是一样 卡LOGO

没头绪了  所以就想请教各位大神

因为CPU是四代的 店里没有四代的CPU可以换

主板也有用示波器抓各路电压  波形稳定

主板的网卡和声卡都有拆掉了

网友A:
看看USB的口怎么样,测一下USB的阻值,键盘也拆掉试试

网友:
神舟战神四代u重点看桥

网友:
外设 桥 BIOS 都有可能吧。。。。。。。。。。。。。。。。。。。。。。。。。。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问题了!!好像换的pch 桥是那种小芯片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USB的口怎么样,测一下USB的阻值,键盘也拆掉试试

全部USB接口的对地阻值都有测试了 正常  现在是裸板在测试的

网友:
换桥吧,这个SR17E的桥坏了老多了

网友:
感觉和外设和桥有关,排除外设后,刷刷BIOS,换个桥试试,芯片也不贵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CPU 坏了

网友:
有拆下来硬盘吗?硬盘坏了也会卡LOGO的哦

网友:
光驱坏了也会卡LOGO的,不要是小问题,去搞其它地方了。

网友:
把外设都拨掉试试,得慢慢试…………………………

网友:
排除外设了就看看桥条件满足不,实在不行干桥!

网友:
这种机器桥坏的多

网友:
外设全去掉试试不行就考虑桥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我修过,淘宝买工厂bios刷机就搞定

网友:
换个桥看看 要不就看看有没有   图像转换芯片

网友:
换桥吧,外设都排除了只有换桥看看了

网友:
换南桥吧          这种小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
桥,显卡 加焊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