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一台联想E450C

楼主(2017-07-30):
时间,2017.7.29地点,华强北
维修员,pengxin
天气,25°-31°
        昨天上午一来到店里搞一台技嘉的游戏本,客户描述不充电,拆开看了一下,主板没看见什么什么腐蚀烧毁之类的,这样一来那就是自然损坏咯,客户反映是玩游戏是温度太高,机器一会充电一会不充电的,大概了解了一下心里就有点底了,心想电池应该问题不大,还要ec也不大,因为有时冲有时不冲,那么故障可能在充放电路上了,1.充电芯片,MOS之类的,经过一番的摸查故障已经锁定,隔离MOS管不良造成的,换了就正常了,这时同事报了一台联想E450的笔记本过来,客户说拿到售后看过了直接让换主板太贵了没有换,所以拿来看能不能修,我拿过来一看,同事已经拆开了,上板号图 板子已经看见了所以我们就开启维修模式,习惯性的打了一下阻值,公共点正常,电感打一遍也没有发现敌情,那就上电呗,插上一看电流表,0.018,待机偏大啊,这时候心想估计线性短路了,拔掉电找到待机芯片一测果然不出我所料,线性3v短了,这下麻烦了,老鸟都知道线性短了一般ec、也挂了,直接把ec一拆,还是短,还有烧坏的东西,我也懒得一个一个测了,直接烧鸡,用手一摸,尼玛万万想不到BIOS芯片也烧了,仔细可以看出来华邦25q64f的,容量是8m的,把BIOS拆掉,阻值已经恢复正常,那就开始找BIOS这个芯片好找,直接从料板找了一个,剩下就是找ec了,一看这ec  it8586e,这个ec带程序啊 ,不好搞,所以马上就想到了万能的淘宝,问了一家有这个剪板的芯片,叫同事去他那里拿了个剪板的,拆下装上去,bios直接去论坛下了一个刷上,焊完看了一遍,很完美,用表笔打了下线性阻值很正常,怀着激动的心上电,尼玛什么情况,能开机,电流上到0.24就掉了,然后自己又重启,心一想估计是程序问题,ec里面程序可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刷这个ec的工具,和老板商量了一下觉得买一个,淘宝一看188,只是一个转接器加一个板,直接过去拿了一个回来, 把座子和配件全部焊好,从论坛上下了个ec程序,开始直接刷,我用排线链接键盘接口既然读不到芯片,可在淘宝上是可以用的,不管了,客户比较急,直接把ec焊到小板上去刷 打开编程器自动识别已经读到了,直接开始刷写,很顺利刷刷的就写进去了,把ec拆下来焊到主板上去,确定焊好后通电,电流跳的很欢,心想已经亮了,心情也愉快了,修这个机器花了很多的时间,主要是程序很难写,到现在我还在和店家沟通怎么连接键盘接口刷不了,修这个机器没什么技术含量,给大家上亮机图,这、款机器的BIOS和程序论坛都有我就不上传了。请各位兄弟多多加分,一起分享维修经验。祝大家多多赚钱,身体健康。

网友A:
讨厌的EC内带程序的芯片     KB9012   IT8586   转接做还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讨厌的EC内带程序的芯片     KB9012   IT8586   转接做还不能通用

是的

网友:
在仁宝修过东芝的板 直接插键盘接口刷的

网友B:
我的是 RT809H 不用 转接头的。。。。。。。。。。 安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 RT809H 不用 转接头的。。。。。。。。。。 安逸啊

有带的座子吧  麻烦上个图 我想买个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带的座子吧  麻烦上个图 我想买个

很贵的,几百块钱 一个座子,比编程器还贵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楚,学习学习

网友:
目前 大部分的 笔记本 的EC  都带有 程序  太别是 联想  华硕   所以 一台 EC的 编程器 必须购买的吐血也要买

网友D:
这个机器我之前也遇到过。我的也是RT809F,上次也想买那个转接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之前也遇到过。我的也是RT809F,上次也想买那个转接座。

是的,维修工具再贵也要买的。

网友:
楼主 吧 工具具体名称 发一下    我找了一圈了  没找到   我想买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 RT809H 不用 转接头的。。。。。。。。。。 安逸啊

是的,我也看见了这款编程器

网友E:
多了还是可以买个座子的往上一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了还是可以买个座子的往上一卡就可以了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能买个座子卡上?卡给我看看,只有rt809h才可以

网友:
都是超讨厌ec带程序的,麻烦死了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非常清晰,快速解决问题,经验也很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无私聊奉献,一定要加分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