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 帮个小忙

楼主(2017-07-30):
首先这板子通病挺多  UU5坏不出1.1V导致不触发
  PQ6 PQ9 坏 拉低RSMRST 导致不触发
  BIOS爱坏
  Q62不出VDDA25 导致复位灯闪
  那么问题来了,我这块板子  Q24 Q27  电压不正常,看图纸由pu3控制,可是PU3到底在哪?到底在哪?到底在哪??????谁能告诉我

网友A:
不就是个LM358运放吗,难道都找不到?

网友:
PU3就是8脚的运放LM358,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
只要PU3每5P高于6P电压的话,Q24和Q27应该导通的,如果不导通的话,就是PU3有问题

网友:
当然MOS也有可能坏,但是可能性比较小的

网友:
不就是个LM358运放吗,应该很容易找到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个LM358运放吗,难道都找不到?

就是这板子上根本没名叫PU3的管子

网友:
楼主试着找找358 应该有的......

网友:
8条脚的358会找不到.?    2边4个脚.估计逃走了.

网友:
PU3应该是这个主板上的芯片358的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板子上根本没名叫PU3的管子

要么你找的图纸错误和版型对不上,要么就是你还是没弄清楚,我就问,这板子8脚小芯片型号上标注358的有没有?

网友:
8脚的L358找找看,和8脚的场管一样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你找的图纸错误和版型对不上,要么就是你还是没弄清楚,我就问,这板子8脚小芯片型号上标注358的有没 ...

有  还有好几个。。。。。。图纸是对的,

网友:
并不是找不到,只是很麻烦,和没图纸没什么区别了,跑线路就好了!我只是想说这图纸不科学

网友:
不就是一个L,358运算放大器啊, 看下附近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还有好几个。。。。。。图纸是对的,

那没办法,东西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没有很丰富的经验去判断,那就老实跑线找。

网友:
主板的版本和你图纸的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