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主板M3A780M,大神飘过!

楼主(2017-07-30):
此机来时插卡没有复位,拆板出来测试也是一样,测量主板供电时发现桥供电和CPU供电没有电压,AMD的就先修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ISL6323,测24脚EN电压正常, 加焊CPU供电芯片,结果还是一样,对图测量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42脚供电没有电压,该脚的电路结构如下:

测量电阻R220无穷大,已损坏,接着打42脚对地阻值发现阻值只有9左右,于是拆CPU供电芯片,拆下后测量发现阻值还是一样,看此脚还连一个电容C233,拆下电容后阻值恢复成无穷大,还原CPU供电芯片,找个2.2欧的电阻和电容装上开机一路正常跑码

网友:
晕,提交了两次,上 的图都不知去哪了,难道是我网的问题,提交反应有点慢,点了两次

网友:
版主帮我把这个删了吧,不知怎么搞的发重复了,这个图片还不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