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 开机屏幕显示少一半

楼主(2017-07-30):
主板版号是DAKL5MB16H0 机子来的时候短路不开机,桥挂了,换了桥之后外接显示正常,本机不显,发现屏和屏线都烧了,
换屏和屏线之后发现显示少一半,换了几个牌子屏也都是一样,桥也换了一个,也一球样,求大神给个思路。原来的屏的码片也烧挂了

是主板接口问题,有个给码片供电的+3V的针脚有点歪,拨正就OK了

网友:
图片在一楼

网友:
我可以 确保肯定的 跟你说  请你认真 检查  屏线  还有  主板上的屏线 接口   百分百的 主板上的屏线接口 又断线的 地方    确保!!!!!!!!

网友A:
按照我说的  修好  请告诉我下       助人为乐 雷锋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说的  修好  请告诉我下       助人为乐 雷锋是我

屏上的EDID和几组信号阻值,波形我都测过。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觉得还是屏,屏线,EDID

网友B:
外接CRT街口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接CRT街口看一下。。。

外接是正常的,我怀疑是屏码片问题,但这个原机码片烧坏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是正常的,我怀疑是屏码片问题,但这个原机码片烧坏了

恩,有这个可能 24C02 麻片程序不对。。。 还有显卡也有可能,,CRT和LVDS 通道坏掉了一个。。 所以CRT 是OK,LVDS 是烂的。。 有这个可能

网友B:
屏蔽独显  看看。。。。。。。。。。。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独显  看看。。。。。。。。。。。用集显

好的,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D:
这个应该就是屏线或者屏有问题啊,换了屏线点下原来的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就是屏线或者屏有问题啊,换了屏线点下原来的屏试试

原来的屏也烧了,码片和中控都挂了

网友:
最好换一个原装屏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觉得还是屏,屏线,EDID 还有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说的  修好  请告诉我下       助人为乐 雷锋是我

应该不会的   因为我遇见 同样的问题  所有的 大件 都换了    BIOS刷了    右侧就是有一部分 是黑色  的 后来检测是 主板上面的 屏线接口  有问题   也是 按上去的  所以   你要不 死马当活马医   换个主板上面的  屏线接口

网友:
直接换个原装的屏啊   LZ搞好了么  说下答案

网友:
屏线 ,显卡注重查一下啊.......................................

网友E:
BIOS都有可能 这种怪情况

网友F:
我修过一台EDID最高只有2.8V波形正常的机器 现象时屏幕下方有道白杠杠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都有可能 这种怪情况

BIOS是肯定最先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一台EDID最高只有2.8V波形正常的机器 现象时屏幕下方有道白杠杠

修好了吗?是上拉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的数据线再仔细查查看吧

网友G:
这个问题除了屏问题不可能有其它问题了,中间有几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除了屏问题不可能有其它问题了,中间有几条线,

这是测试屏,主要看的是有一小半不显示

网友:
你这个图片上不是显示少一半吧    是有竖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是上拉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是上拉阻值变高了 修到死  那东西一般都看一下有波形就过去了

网友H:
显示器上见过一半  的   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示器上见过一半  的   是设置问题

笔记本没这设置啊,分辨率都搞过了

网友:
这个想法就很不错,这一波就很有灵性的,思维很活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说的  修好  请告诉我下       助人为乐 雷锋是我

是主板接口问题,有个给码片供电的+3V的针脚有点歪,拨正就OK了

网友:
不错     可以借鉴

网友: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网友:
呵呵    那是没认到屏哦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屏的COG 有问题吧, 这样也能修???

网友:
修机器 一定要细心 仔细啊 哎都是泪

网友:
走弯路了,换桥

网友:
如果是显卡问题,那进安全模式就会正常

网友:
显示信号是桥发来的,再加上之前换过桥,所以,,,,

网友:
心细也是真的很重要,请问像这种维修换芯片的一般能收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主板接口问题,有个给码片供电的+3V的针脚有点歪,拨正就OK了
搞定就好 哈哈 老板们 也给我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