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装上内置电池能开机但是掉电 有图

楼主(2017-07-30):
今天接到一华硕机器待机0.03微微偏高,不触发。   拆开看了看发现有进水的痕迹充电芯片旁边,刷了刷发现100的贴片电阻发烫 找了找旧主板上的还上了个120的 有个小电容也腐蚀了  直接就拆下来了( 直接拆了 没装上),上电触发开机,装上硬盘进系统测试没有问题就给客户报价了,客户也同意了,直接装好,玛德这问题就来了装好以后进系统就掉电,想了想应该还是充电芯片那的事,拆开从显示器电源板上拆了一个100的  然后把电容也装上,上电池 OK没问题了   玛德以后再也不偷工减料了。

网友:
  该补的还得补上啊 哈哈

网友:
补上 比较好啊! 拆掉的 记得补山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 是BOOT 的电容,不能随意换

网友:
老火。。。偷工减料  带来的后遗症。。。。。。。。。。。

网友:
呵呵有图纸最好还是按照图示的大小装,不能少料

网友:
估计是个取样或者反馈之类的吧,一般有一端接地的可以取

网友:
补上 比较好啊,我都习惯所有的都补上去的

网友:
还是补上比较好,现在的厂家,都偷工减料,在板上的都已经是不能再省的东西了

网友:
呃呃  是滤波不稳定吗

网友:
还好没有烧了东西,算是不幸珍贵的大幸

网友:
上个图纸,分析一下掉电原因比较好,谢谢分享!

网友:
拆下的件还是补上好一点,不然哪天有出问题 麻烦

网友:
你要看什么电路上的,滤波用一个小电容没啥大影响,要是升压电路或耦合电路就要原值替换,

网友:
这个估计不是滤波电容,一般滤波电容拆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修机器最好还是不要偷懒   本来都可以一气呵成的  非要搞两次 费时间

网友:
以前华硕遇到一个,屏幕供电的保险。换的稍微大一点,用电池就闪屏

网友:
一般来说,单纯滤波的电容不装是应该没事的

网友:
电容一般我也不装上  看来得小新了

网友:
有些电容容易忽视,以为不是很重要

网友:
升压电容和耦合电路就要原值替换

网友:
细节很重要,要细心!!!!!!!!!!!!!!!

网友:
华硕这机器很多都是不触发一放电池ude电又可以触发开机了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 是BOOT 的电容.不能大意啊

网友:
好了就好就怕又修别的地方问题扩大化

网友:
电阻不是问题,关机是电容吧?我就重来都不会直接去掉的

网友:
100是10欧,应当不是升压的,应当是VIN供电的限流电阻,那个小电容应当是漏波电容,,,
量一下电容的两脚,如果有一脚是接地的,肯定不是升压电容,,是漏波电容
升压一般是2R2 的或者3R3 4R7是见过最大的升压限流电阻,不能随便代换

网友:
我碰见的大多是BIOS断线 要不就是内存进水

网友:
滤波少一个小电容没啥大影响,要是升压电路或耦合电路就要原值替换

网友:
修的 挺好的 一般 我换 电容 都看大小差不多 直接换上去

网友:
这个电阻两端的误差 会给充电芯片的误差放大器进行计算 那么小的误差 放大后 那是很大的

网友:
滤波的电容不上可以,别的最好补上,,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