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没有时钟供电 通病

楼主(2017-07-30):
华硕P5G41T-M LX V2  没有时钟供电 通病   直接上图        直接换cpu风扇接口旁边的  822

网友:
台试机我都是换板的,不怎么修。。。。。。。。。。

网友A:
现在我好多板啊,都是换下来的,要不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好多板啊,都是换下来的,要不给你修。。。。。。。。。。。

我也主要是修笔记本    台式机修的少

网友:
又是VRMPG上拉排阻?

网友:
什么卵 信号导致的啊??  VRM-PWRGGOOD????

网友:
又是VRMPG上拉排阻的问题,华硕通病822

网友:
时钟822  3.3v控制T42,这个通病论坛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