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61 不显示

楼主(2017-07-30):
触发正常 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正常 没有cpu电压  我把需要查脚位保存图片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
RT8859M的常见测量点吧。论坛也有类似资料。

网友:
可以,不过修好没有的,呵呵,,

网友A:
LZ是换了49 50脚电阻修好的吧,这也是RT8859M供电芯片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换了49 50脚电阻修好的吧,这也是RT8859M供电芯片的通病了

对  49脚电阻变质由220k变成180k

网友:
看到是没有CPU供电,不知维修经过,不知到了多少积分才能看

网友:
这种芯片的通病,换其那二个有脚位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