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大短,秒杀,你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7-07-30):
最近高温,店铺生意太差。今日同行送来一个联想E545,说不开机,我拿到手直接按开关,发现开机了,在同行一再要求下,让我仔细检查下,我就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结果真的出问题了,直接短路。到这里各位基本明白,充放电电路有问题了。找到图纸,如图拆除pq302
,同时用适配器电池发现不短路,而且充电ok。目标基本锁定在放电电路。可是发现单独用电池PQ302,G集电压是低压,明显是ok的,难道是PACIN有问题,结果拔掉电池,用适配器,PQ302,g集是高压,也没问题。感觉没道理呀,为何同时用旧短路。眼看着图纸,发现个问题,PC311,明显是个延迟电路。难道pc311失容,导致不可以延迟。从其他机器拆个电容想直接换掉,发现可一同时使用电池适配器,不短路了

网友A:
那电容坏了。造成电源和电池一起用大短的是见的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容坏了。造成电源和电池一起用大短的是见的很多了。

那我在论坛里在没看见类似问题帖子

网友B:
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专业出售各类主板 笔记本 显卡 服务器 维修图纸 点位 BIOS资料

联系QQ:601098078

这个故障经常修到,但是这个故障点缺很少遇到,基本都是遇到隔离管击穿或者充电上管挂,这种情况其实把电池隔离管改成一个二极管一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方法是不错,关键是要有二极管代换,有时候找不到呀

网友:
这个故障经常修到,但是这个故障点缺很少遇到,基本都是遇到隔离管击穿或者充电上管挂,这种情况其实把电池隔离管改成一个二极管一样也可以。

网友:
很少遇到。下次注意。。。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