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内屏不显外屏花屏

楼主(2017-07-30):
东芝L510内屏不显外屏花屏,客户拿来的时候,内外屏都不显示,我看显卡也加焊过了,客户说原本花屏,拿去修加焊了就不显示了,于是我按照无铅的设置加焊了显卡,然后开机试,内屏不显示,接外接显示了,不过花屏,于是安装大神们说的,加焊显存,现在外接不花屏了,可是内屏还是不显示,于是网上订了显卡换上,结果一样,没法就迅维网是找方法,最后按照这位大神的方法修好了,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2194-1-1.html此谢谢这位大神!

网友:
一般喜欢干显卡   显存还是少

网友A:
是的,以前全是干显卡,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显存与内存一个样不能忽略的,还是大神说的有道理:kaixin:

网友:
我有个东芝C805也是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我等会也去干显存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有空有能力的人才会这样修。

网友:
记号了东芝C805,这样的有可能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显卡挺爱爆锡的,加焊显卡的时候显存也爱出问题  不好整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确实换过,现显存没遇到过,还有这个机器屏线也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了 ,很容易暴柱珠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显存坏!我都是直接定新的 不重植

网友:
唉,上次我也遇到一个做完显卡后,客户说时好时坏的,估计是显存引起的可惜当时给退款了

网友:
谢谢分享,手上正好有台华硕的正好试试…………………………………………………………………………

网友:
换了显卡还不行的话,一般就是显存的问题了,但是也修到过显卡和显存全换了还是花屏的情况

网友:
这机子压显卡非常容易压坏显存,!!!!

网友:
奇葩呀,不显示还跟显存有关啊,长见识了!

网友:
说实在的,从过来没重值过显存,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换了显存还是重新加焊了

网友:
花屏一般  都先搞显存的吧          我是这么  做的

网友:
显存坏的机率少吧,还没碰过.....

网友:
显存通病好多了,今天看到验证下

网友B:
没碰过显卡颗粒坏的,没植过,用BGA还是风枪?难吗?

网友C: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以前全是干显卡,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显存与内存一个样不能忽略的,还是大神说的有道理:kaixin:

我经常修台式机也有内存导致花屏的。笔记本这种情况少见。显存相当于显卡的内存。它导致花屏。导致不显示我见到不多。

网友:
这种还是得先换显卡不要去问题扩大化

网友D:
英业达的,我之前也试过,,这个带红胶的,是散热问题引起的,应当是个通病,,另一面应当是有散热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

就是 ,显卡也换了,显存出问题的事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碰过显卡颗粒坏的,没植过,用BGA还是风枪?难吗?

别说了,我都郁闷了,热风枪吹330度吹不下来,用BGA 弄了2次才弄下来,一次用的正常温度,二次加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

我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显卡做上去,效果一样,后又换的新显卡,总的问题基本都是 显存导致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大神;正好路过;也能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业达的,我之前也试过,,这个带红胶的,是散热问题引起的,应当是个通病,,另一面应当是有散热器的,

这胶还真不好弄,我 加温了用针慢慢的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红色的胶水 ,硬得很哦。。。。。。。。。。

网友:
换了显卡还不行的话,一般就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显存的话,本人修电脑这么多年,真正坏的,只有一二台.

网友:
显存导致无显示 这个有点少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E:
这个机器显卡爱坏,还有就是焊显卡的时候注意现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显卡爱坏,还有就是焊显卡的时候注意现存

我看了 显存的 好多焊点发黑,应该是脱焊了,加焊没用的,只能重直球。

网友:
一般来说有空有能力的人才会这样修也修到过显卡和显存全换了还是花屏的情况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就会想到,显卡,显存,BIOS。。。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直接加焊显存 ,如果不行,就不修了,关键是本太老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都是显卡坏的多啊,显存没有遇见过啊

网友F:
习惯性先干显卡,,,不行 再弄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习惯性先干显卡,,,不行 再弄显存

显卡显存都干了还是不显你又干什么部位?

网友G:
显存坏的还真是不多,不过现在笔记本散热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坏的还真是不多,不过现在笔记本散热问题多

是的,我以前没有注意过,不显示的基本是加焊显卡就搞定了。有的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H:
   直接干显卡    不行换一颗 还不行  老老实实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干显卡    不行换一颗 还不行  老老实实测了

我想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吧,毕竟小元件温度低不容易坏。

网友I: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两个显存有问题 外接还是正常的

网友J:
显存工作频率高 发热也厉害的 有的机型显存部分也做了散热措施,看来以后还要注意显存出问题的可能了

网友K:
一般还真是先干显卡。。显存还没做过。。

网友:
跟着老司机的,经验才是王道啊,直接换左右显存

网友:
你说的一点不错还是老司机经验丰厚。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还真是先干显卡。。显存还没做过。。

不知道别的主板出现这样的问题 能不能用同样的办法,这个问题要问大神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存工作频率高 发热也厉害的 有的机型显存部分也做了散热措施,看来以后还要注意显存出问题的可能了

是啊,显存出现问题导致内屏不显的事我真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两个显存有问题 外接还是正常的

我是无法答复的,等待大神们的到来。

网友L:
这个机器显卡确实换过,现显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器显卡确实换过,现显存没遇到过,

怎么也是有同感啊,与我以前一样。

网友M:
东芝这个型号的机器, 显存容易出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东芝这个型号的机器, 显存容易出问题 。
我看了下 基本都是显存的触电氧化导致的,镀锡直球后就可以了,好多焊点不镀锡直球不上去。

网友(2019-09-16):
外接花屏 内屏不显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2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