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8V+ VER1.0卡LOGO

楼主(2017-07-30):
昂达A58V+  VER1.0卡LOGO,刷了BIOS,内存 CPU都换了,一样卡LOGO,主板问题,仔细看,晕死,断线了竟然要亮机 断了8根线,想到是自己的,就用了一个小时接线,看的眼睛冒金星,终于接好 通电亮机,真担心还不好,结果就好了

网友A:
这要是  能查到是什么信号  断线引起的卡LOGO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  能查到是什么信号  断线引起的卡LOGO      就好了

它一共断了8根线,但是不知道是那根线引起的

网友B:
就是人为故障  不细看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人为故障  不细看还真不知道

是的,如果不细心根本找不到的,下次修主板需要细心的找有没有断线

网友C:
补线也用一个小时,有那么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线也用一个小时,有那么难么?

人各而已,你手工厉害,不代表人人都能像你一样!

网友:
要是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线也用一个小时,有那么难么?

线紧挨着,洛铁又不好用,莫办法的

网友D:
有时候主板断线 补线确实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主板断线 补线确实很麻烦的

大多数断线就是点不亮,如果点亮就怀疑不到断线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啊,居然能引起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