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70 不认硬盘,硬盘也不转

楼主(2017-07-30):
大家给点意见,联想Z50-70 板号 NM-A273 REV 1.0  开机正常,硬盘不转,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供电正常,表量过了,有5V供电,无进水客户说突然就不进系统了

网友A:
这个你问题 你还是 报迅维的远程笔记本班 或者 实地笔记本班 系统学习一下 你就会了!不然这样问 都不知道 怎么回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问题 你还是 报迅维的远程笔记本班 或者 实地笔记本班 系统学习一下 你就会了!不然这样问 都不知道  ...

我也想呀,没时间去呀,店里不能没人呀,上有老下还有小呢

网友:
硬盘不转换硬盘试试不就知道啦 换硬盘不行就是主板

网友:
测下硬盘的工作条件先,然后再研究别的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是不认硬盘吗??

网友:
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专业出售各类主板 笔记本 显卡 服务器 维修图纸 点位 BIOS资料

联系QQ:601098078

网友B:
换硬盘试试   不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试试   不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下桥

硬盘肯定是换过的,这个就不用想了

网友:
问题太模糊,真的不知道如何解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硬盘试试呀,你试了没有呀。先试试再说吧

硬盘肯定换过了,硬盘供电也正常,改光驱位上硬盘,也认不到硬盘

网友:
先检测硬盘5V供电是否正常,及硬盘数据接口

网友:
先换硬盘试一下,供电正常,量一下信号阻值,不行就刷bios试一下,还不行就可能南桥问题了

网友:
硬盘接口的数据,时钟测量过没有

网友:
量下数据的对地阻值正常不,我怀疑是数据线断了。。

网友:
感谢大家,我试试,我再测试下信号

网友:
不转换硬盘试试不就知道啦 换硬盘

网友:
有供电硬盘至少会转,除了5v还要有3v吧,你再查查

网友:
硬盘不转应该先看看供电呀,BIOS虽然爱坏。但是不能上来就动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