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7-07-30):
苹果A1466不定时死机   原本一开始是不触发的  5V短路修好了  出现不定时死机   加焊CPU故障依旧   求大神告诉什么问题

网友:
5V 短路,你修了什么地方 仔细查你修过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被修过的  一般不会出现2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修的5V短路的地方还有问题,你没有发现是吗?

网友:
你这样问 很少有人知道 什么问题    讲具体点 怎么死机

网友:
帮你猜一猜,,5V的转换管是不是出问题了,5V足吗,从出现过的故障的地方,找到相关连的元件或者电路,或许能找到真正故障点,

网友:
动不动就干CPU    楼主牛掰了    应该去查查5V这一块先啊  看有没外设的芯片发烫什么的

网友:
死机为什么干U啊  你用示波器打过电压波形了吗?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台进水的机器,无从下收了

网友(2024-11-01):
A1466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209-A.pdf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209-A 点位.brd

网友:
这啥时候的贴子,还能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