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S1-112 死机

楼主(2017-07-30):
acer ES1-112 开机进系统十几分钟死机  刷BIOS依旧   更换CPU故障解决

网友:
能说明是什么cpu 光说cpu 谁知道啊

网友:
啥CPU? 电流跑多少?  说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
死机这种问题,最麻烦,要过细查

网友:
恩,死机故障是不好查,要是CPU是焊接的就麻烦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