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_A1502 进水无背光

楼主(2017-07-30):
电脑型号:苹果_A1502 板号:820-4924-A
问题:无屏背光

今接一朋友苹果_A1502 ,朋友说自己在店里开着电脑喝着水,放水杯没拿稳洒了,电看电脑就灭了,再开有声音,就是无图像
,拿过来叫我看看,我接过手,发现进水并不严重,就CPU边上的两个电阻烧白了,100K的,换上,然后再观察有没有别的元件烧焦什么的,转了一圈也没发现,于是准备通电看下,一通电听见苹果的自检声音咚的一声,屏幕依然无显,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得看图纸修了,于是在迅维网找了图纸,既然屏不显,先查屏供电信号吧看图

经查屏供电名为PPVOUT_S0_LCDBKLT,是由Q7700转换而来,名为PPVIN_S0SW_LCDBKLT,实测为0V,Q7700是个场管想要导通必需G极为低有效,G极与D极实测为11V左右,那么S极才能为高,G极电压是R7701和7702分压得来,那么既然是分压,U7700这个芯片11脚需要接地,显然测得结果此脚为高,再测5脚 18脚都有5V,供电有了,开启呢,17脚为0V,信号EDP_BKLT_PSR_EN为开启信号,没得为0V,追查来源,此信号是由U8330发出,测7脚为低,
再测8脚VCC为3.3V,供电有了,EN呢,EDP_BKLT_EN,LCD_PSR_EN,EDP_PANEL_PWR,这三个信号都无?????,这三个信号都接地,刚开始以为都接地,那肯定是0V啊,但是又想想不对,如果都0V,怎么开始芯片,怎么让芯片工作?反思了一会,上网百度一下,信号接地并不能说明是0V,只是让信号起到稳定的作用,那么这三个信号从哪来呢,查到均从U0500,此时我郁闷了,这个是CPU啊,难道CPU挂了?不过刚开始,看到水渍的地方确实是CPU附近,难道真是CPU坏了?想问问大家,如果不是CPU坏了,那么这三个信号开启还有什么其它的条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刚来的小白,很喜欢维修,但是现在没基础,不知从何做起

网友:
我几天修了A1398的,也是坎坷呀,最后换了屏才好

网友A:
开机还有咚一声证明板子大芯片没什么问题,CPU应当也没什么问题,屏线两头都拔下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还有咚一声证明板子大芯片没什么问题,CPU应当也没什么问题,屏线两头都拔下说不定有惊喜哦

拔了也一样,昨天闲来无事,又拿出来,谁想瞬间开机用表测了一下屏供电,发现有5V但很快就没了,然后又查了下3脚EDP_PANEL_PWR_OR_PSR_EN也有3.3V的供电,也是瞬间就没了,好像是检测部分出了问题,用放大镜看了下U8300以炸裂的痕迹,索性在网上买了配件,准备换上再说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啊  楼主的技术确实好厉害啊

网友:
灌水的一片一片的    楼主既然可以听见开机声音应该就只是没有背光和屏供电   强制性的改信号   把前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