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一个小时左右掉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7-07-30):
联想Y450一个小时左右掉电,怎么回事?换过显卡心片和电容了,散热没问题,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显卡
掉电

网友:
换个显卡供电板试一下,这个机器这个爱坏

网友:
第一先刷BIOS ,第二,这个Y450的机器有一个小板 ,小板上游给显卡供电的一个MOS 管,这个管子经常坏 ,经常转出的电压偏低 ,搂主可以去查一下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掉电后还可以开机吗,,,,,,,,,,,,,,,

网友:
直接把那个mos管用导线连起来就OK了,......

网友:
对呀,Y450那个显卡供电的下班容易坏

网友:
1小时掉电基本都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掉电可否再起,排除短路保护,供电不足,滤波

网友:
老通病,, 小板和 显卡是重灾区

网友:
看下显卡的螺丝柱是不是松了可能重焊就好了

网友:
也还可能是MOS管不良的问题,我就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显卡供电小板换了在说 这个问题貌似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