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秒杀一台联想F41不触发

楼主(2017-07-30):
型号:联想F41A
故障:通电待机0.030A,心里基本上有底了 应该是仁宝的点火回路问题
维修过程:
1:拆机裸板通电,测主供电VIN19V只有16V
2:如下图测PQ17 2脚3.3V正常,说明PACIN正常 说明点火回路基本正常,插PQ10G级也是16V保护隔离没有完全导通,这种情况要么PR46 PR45分压电阻坏,要么PQ17坏 要么保护隔离管pq9 PQ10坏, 首先换PQ10通电 VIN19V正常

3:触发电流0.3A左右,看来还有供电没出来,测了一遍各大电感,发现CPU供电没有,找到CPU供电芯片一眼发现有一个电阻烂没了,如下图PR216 200K的CPU供电TON电压19V上啦。随手找个料板换了个100K上去开机显示

4:问题很简单,不喜勿喷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过差不多的机器 ,我基本上都会找一样大小电阻,这样随便找一个100K的电阻会不会不稳定 ,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保护隔离的活一般都好修,

网友:
F41 在机器好久没有维修到了 机器比较老 楼主收费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