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20公共点大短路

楼主(2017-07-30):
今天同行送过来一台Dell 3520笔记本,插上可调电源,电流瞬间拉高,初步判断主板有大短路,拆开后发现,主板有两三处明显进水,                                                                                                    简单处理之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公共点短路,阻值为80多,cpu核显供电也短路,阻值为0(这是在拆下cpu后测得结果),二话不说,用烧机法测得一电容发烫(如下图镊子指的位置) ,拆掉换好,再测公共点,还是短路,但核显供电不短路了,于是在测核显供电附近,发现高端场效应管两边阻值0,如图 换掉之后,测公共点阻值500多正常,上cpu成功点亮,装机测试ok

网友:
学习了...我也刚好碰到一台14R 大短路.在研究中

网友A:
cpu没有烧坏,也是神奇,,,,,,

网友:
像联想的,基本上CPU 也挂了,!!!!!!!!!!!!!!!!

网友:
其实大短路是  比较好些的不需要什么资料      用烧鸡大发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网友:
还好CPU 没问题,上次修了一台ACER E1-471的短路大电流问题,也是cpu供电MOS管烧了一个,最后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就修好了

网友B:
一般集成在上面的CPU烧坏的可能性大    独立的U一般大短不会坏的

网友:
大短路就怕坏了CPU。。。。。。。

网友:
楼主幸运   要是CPU坏了  基本就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烧坏,也是神奇,,,,,,

恩,烧的是核显供电部分,如果短路的是是cpu主供电,估计cpu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集成在上面的CPU烧坏的可能性大    独立的U一般大短不会坏的

是的,集成在主板上的cpu烧坏确实遇到不少

网友:
最喜好 就是修大短路,,,,,,,几乎就是秒杀

网友:
上次我修的那台悲催的就是CPU也烧掉了,结果客户不修了 我又给人恢复原状。。。

网友:
有2420的电路图没点位图没,有的话能发一份我吗 百度云号 nihaoma88868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