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这个机器我真的是佩服。。。

楼主(2017-07-30):
电流1.8A 就是不显示 是不是要换板的节奏啊 能换的都换了就是不亮 醉了醉了

网友A:
我只佩服他的壳,每拆一台我都要花时间用AB胶粘一台

网友:
老火,这个机器 是4桥 AMD 的(南桥AMD,北桥AMD,显卡AMD,CPU也是AMD),,。。 我怕了。。。。不是干桥 就是干显卡.。。 本来一张主板超过2个AMD的东西就有点老火, 4个AMD在一张PCB上面 不老火 才是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佩服他的壳,每拆一台我都要花时间用AB胶粘一台

这破机器就是这样不粘又不行脑火啊。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台 整死不亮。烦到爆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台 整死不亮。烦到爆啊!!

那就老火哦。。。。。。。。。。。。。。

网友:
动了这么多,最好是换板。不然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这个破机子好呀 我起码修了不行四五十台 一台200 呵呵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啊,换个CPU试一试吧

网友:
惠普最垃圾的电脑了算是,不是干桥就是干显卡,都干了还不行就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