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主机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7-07-30):
今天弄了台电脑  这个电脑键盘把灵  换了俩个也这样  重装系统还是这样 也换过主板:liuhan:

网友:
键盘不灵,无不是本身键盘问题就是主板问题,你都换了还是一样,那无解了

网友A:
是不是两个口都不可以啊USB PS2都不可以吗?

网友:
换PS2键盘,不行说明系统装的不合适。别怪其他的

网友B:
进bios试试。换圆口键盘不行就是系统版本不对

网友C:
那是主板上的EC有问题了吧,换一个看看哦

网友D:
!!!
键盘不灵,无不是本身键盘问题就是主板问题,你都换了还是一样,那无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试试。换圆口键盘不行就是系统版本不对

改过  不行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
键盘不灵,无不是本身键盘问题就是主板问题,你都换了还是一样,那无解了!

   尴尬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试试。换圆口键盘不行就是系统版本不对

这是 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主板上的EC有问题了吧,换一个看看哦

  没必要  换 了  我这个 2手 都 3年了

网友:
没必要  换 了  我这个 2手 都 3年了

网友:
键盘不灵,无不是本身键盘问题就是主板问题,你都换了还是一样,那无解了!

网友:
进bios试试不行就是系统版本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口都不可以啊USB PS2都不可以吗?

            嗯

网友:
楼主主板键盘都换了还不行的话,你有没有考虑是地势不平,还有气候的问题

网友:
我怀疑楼主没有装USB 3.0驱动···········

网友:
是设置不好吧

网友:
主板上的口也这样吗?????????

网友:
换了主板 和键盘 都不行??? 系统故障 连接线问题   还能什么情况 扯犊子。。。

网友:
估计接口它坏掉了 ```````````````````````````

网友:
有几个 键永不了

网友:
需要用圆口键盘,usb键盘有的机器在进系统之前不能用,还是不行就主板问题了

网友:
方位不对,或者是水土不服。楼主要看好开机日子,

网友:
一、先换键盘;
二、进PE里面,看看键盘是否可以用;
三、重装系统,USB驱动一定要;
四、最后才考虑换主板

网友:
最好有机子的配置  如果全部是usb3.0的话 那应该是驱动的事

网友:
凝聚力女女绿女扩绿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网友:
换了主板 还这样?那就不解了!怎么换了主板还这样!键盘坏了?换键盘 换主板都这样???那真的不解!

网友:
看来可能是bios里面 需要设置吧 或者usb3.0

网友:
兄弟有可能你键盘坏了,也有可能是你主板u口接触不好,还有可能是你的键盘线有问题,建议你先换个键盘看看,如果好了说明就是键盘坏了,如果还不好就是主板u口有问题,如果主板u口有问题先看下u口供电是否正常,供电正常那就查下线路了,运气好的话是线路问题,如果不好的话有可能就是北桥的问题,北桥坏了需要直接更换,有bga可以直接换行了,最后祝哥们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