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秒杀一台HP431触发0.4A左右掉电之0.117A

楼主(2017-07-30):
型号:HP431
故障:裸板触发0.4A掉至0.117A
维修流程:
1:第一感觉是有电压没出来导致有掉电,触发瞬间测量个电压发现显卡没有供电,CPU供电出来一瞬间掉了。
2:量半天没发现什么问题,慢慢想起来之前有修道过一台这样的情况是显卡虚汗所致
3:风枪200度吹显卡1分钟通电跑马亮机
4:上BGA重做OK

网友:
这个机器不跑码也是显卡  问题搞了几台了

网友A:
老通病了我, 我遇见过2台 都是显卡 虚汗老火 风枪一吹就来。。。才入行半年 没开店铺  我没BGA 机  结果只有放弃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加焊用不了多久的,不换就容易返修。

网友:
显卡掉的就比较简单,要是其他的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通病了我, 我遇见过2台 都是显卡 虚汗老火 风枪一吹就来。。。才入行半年 没开店铺  我没BGA 机  结果只 ...

老铁,我以前也一样,痛苦啊。我能理解你。现在自己买了一台。感觉不错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遇到过DELL掉电,HP cq42上电0.25 显卡虚汗。431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大部分都是修显卡的多,容易又坏啊

网友:
显卡门机器了,一般都是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