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 22寸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7-07-30):
今天修到一台MAYA 2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一直为黄色。求助

网友:
哈哈哈哈哈,你这样怎么讲的好,测量电源板电压,测量led电压,正常就换个驱动板试试了

网友:
测量电压啊 什么数据都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判断啊

网友:
屏目上电会不会显示LOGO出来呢,???

网友:
看来是新手啊,显示器都不用什么技术了,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问题,有没有出没信号。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控制没有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