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这个长条芯片太难吹了。

楼主(2017-07-30):
这个芯片用2008风枪350度。吹了30秒都没下来,看图纸接地脚太多了,应该不好下来。
但是我怕吹时间长了把主板吹出问题来!吐槽!!!! 大神们都怎么吹下来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 的,没有数啊

网友:
不知道,没有遇到过,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A:
我教你  首先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用钳子 或者锤子  要是用钳子 钳 钳不开你就用锤子锤几下保证开

网友:
高科技东西,没修过 表示很好奇啊

网友B:
用直风风枪试试,旋转风就是慢,我现在用了两个风枪,一个直风一个旋转风

网友:
呵呵!还没见过呢,什么时候我也见识下

网友:
还没搞过7。手机这东西太精密,一不小心就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直风风枪试试,旋转风就是慢,我现在用了两个风枪,一个直风一个旋转风

都是 什么牌子  型号的啊

网友:
用之风风枪,350度4挡风,来回吹,然后下面放个加热台,15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直风风枪试试,旋转风就是慢,我现在用了两个风枪,一个直风一个旋转风

直风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板子吹鼓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风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板子吹鼓包了?

别长时间对着一个地方吹就没事,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用直风来回吹,温度高速度快点就行。这个基本拆下来就坏了。拆料板在主板背面吹,芯片吹下后用低温值锡。值常温都有可能吹坏。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  首先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用钳子 或者锤子  要是用钳子 钳 钳不开你就用锤子锤几下保证开

简单明了暴力    等着换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长时间对着一个地方吹就没事,我经常这么干

这我明白,看来有时候就得试试看,光想没用。

网友:
用直风风枪,加点焊油,来回几次,翘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我明白,看来有时候就得试试看,光想没用。

对啊,找个报废板试一下就有数了

网友:
吹这种芯片是要一点手感的不然很容易吹坏的呀

网友:
这个是电感组,用直风风枪400多度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直风风枪试试,旋转风就是慢,我现在用了两个风枪,一个直风一个旋转风

真得拿直风;换了861 360度 50风吹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