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3a2tt掉电,,,

楼主(2017-07-30):
板号DAHKDAMB6A0,客户说用着用着啪关机了,就这样开不了机了,肯定是什么少了。。待机0.006触发到0.1这样瞬间掉电,待机掉0.003按开关触发又接着掉,翘起pl9,不会掉电这个时候3v,5v, pl8,vpl1电压正常出来其余不出,装上pl9触发又掉,测pl9连上时阻值70多,摘掉管理芯片阻值200多。。换了管理芯片还是一样症状。。。接了个1.3v的电压到pl9发现并没有短路,电流才0.003.。。难道是断路?对了按开关瞬间测各个电感电压。。pl9其实是有电压跳变的,应该是电压出来了然后又掉了,,,怎么破,一点思路都没有,不会用示波器也没有示波器,附上pdf 索尼DAHKDAMB6A0

网友:
后边应该还是有短路的          !

网友A:
检查 HWPG , 猛气搞

网友B:
广达的板掉电不用想 就查hwpg呀。。。。。

网友:
加上发图还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
广达的板掉电就HWPG不正常的多,用图纸找到HWPG,应该很快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广达的板掉电就HWPG不正常的多,用图纸找到HWPG,应该很快修好

HWPG全称啥。。我表示搜不到新手自学表示视频没看完,,确实不知道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的板掉电不用想 就查hwpg呀。。。。。

HWPG全称啥。。我表示搜不到新手自学表示视频没看完,,确实不知道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HWPG , 猛气搞

HWPG全称啥。。我表示搜不到新手自学表示视频没看完,,确实不知道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HWPG全称啥。。我表示搜不到新手自学表示视频没看完,,确实不知道是啥。。。

分组供电好信号  所有分组供电正常输出这信号有3.3V  如果是缺失某一分组供电就会造成掉电

网友:
最怕掉电的机器了    跟楼主一样没有思绪    不懂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