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2 不显示

楼主(2017-07-30):
宏基 E1-472 不显示 电流 0.5左右 插不插内存一样的 刷过BIOS  电压复位都正常   只有内存的复位时没有的 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
你查一下CPU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硬启动条件都没满足的样子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cpu 嫌疑大 建议先代换

网友:
U供电 电路问题!                 注意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cpu 嫌疑大 建议先换CPU试试

网友:
集成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