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修改注册表让win7的桌面更XP

楼主(2017-07-30):
 1,在桌面显示我的文档,是真正的我文档哦,不是个人文件夹改名的。图等我睡醒再贴。

  2,计算机改名为我的电脑,还是“我的电脑”亲切哈。网络改名为网上邻居,还有那个以用户名显示的个人文件夹改名为个人文件,当然还要设置为不要在桌面显示。

  3,不要锁定程序到任务栏,增加快速启动。这个都很简单的,自己设置设置吧,有一个小窍门,利用删除IsShortcut键,就是XP去掉快捷方式小箭头在Windows7中的bug,可以第一次进桌面就自动无锁定到任务栏的程序,在整合之前就完成删除锁定到任务栏的设置。可惜我没有找到增加快速启动的注册表,不能在安装之前就完成设置。要进系统手动改,虽然很简单,但是有点遗憾哈。

  3,桌面上显示IE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CLSID\{450D8FBA-AD25-11D0-98A8-0800361B1103}\ShellFolder]

  "Attributes"=dword:f080013d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Explorer]

  "NoPinningToTaskbar"=dword:00000001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CLSID\{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

  @="我的电脑"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CLSID\{59031A47-3F72-44A7-89C5-5595FE6B30EE}]

  @="个人文件"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CLSID\{F02C1A0D-BE21-4350-88B0-7367FC96EF3C}]

  @="网上邻居"

   以用regedit手动挂载配置单元进行导入。

网友A:
注册表你都会改,楼主软件功夫也很牛啊

网友:
没得卵精神去搞这个系统哦, WIN7 不好用????

网友:
还真是不如找个桌面美化的工具或安装包省事。

网友:
还真是不如找个桌面美化的工具或安装包省事

网友:
这不就是改个名字吗  还不如打个美化补丁

网友:
不习惯w7,还是xp好用

网友:
不错的东西不错的东西不错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你都会改,楼主软件功夫也很牛啊

度娘给他的。你和度娘搞好关系,一样的能会。

网友:
V星A55M-P35V星A55M-P35V星A55M-P35V星A55M-P35V星A55M-P35

网友:
  学到 了           6

网友:
把桌面调整为性能优先不就行了吗?用得着这么麻烦?

网友:
10.3的用户来说,微软今天在其博客中发出通告,一定不要手动安装创意者更新,而是等待系统自动推送,否则出现的很麻烦的情况。
      微软John Cable表示,第一阶段创意者更新只推送给一些微软较新的设备,他们希望通过最新的配置来充分运行操作系统,根据反馈消息来决定下一个阶段的推送。
当然微软并没有强制制止用户手动升级创意者更新,但他们也明确表示了,如果强行升级就要做好面对可能出现一些无法解决之问题的准备,后果很严重。
      John Cable指出,微软会根据对用户的影响程度来决定要阻止的内容。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希望限制出现该问题的客户数量。比如反馈过程确定了使用特定系列的PC无法完成蓝牙附件连接的问题,一旦确定变将此问题发布到Windows社区论坛,提供用户故障排除指导,并阻止其他设备使用这些特定蓝牙无线电更新。

网友:
是WIN7不好用还是楼主太怀旧

网友:
可能是我太怀旧了

网友:
实用的经验    收藏了

网友:
说实话真的没有这工夫去做这个。。。。。

网友:
感觉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啊

网友:
好吧 我错了 下次尽量不发这种帖子

网友:
看看不说话,因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