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原创-工控主板5代单CPU ITX-BDWX1A(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30):
地点:CHINA 天气热的碎不着   时间:2017.7.3002.30分-04.30分
主板型号:原创-工控主板5代单CPU ITX-BDWX1A(0)

版号:ITX-BDWX1A
附图片:

故障现象:开机自检时掉电
维修过程:

好友主板送修时,工控主板故障描述为开机时掉电。不良主板自已收到后,目检主板正反面无进水和烧伤外观不良现象。附实物图:

首先用稳压电源调为12V给主板供电,待机电流为0.034A为正常的。附电流图:

按开关键后主板电流上到0.283A时突然掉电。附 掉电电流图:

思路分析:检修掉电故障主板,要弄清楚各种掉电区别,最常见的是二级供电短路引起的掉电,其次是主板欠压引起的掉电,还有温控电路引起的掉电。
实际检修过程:
第1步,针对工控主板各供电信号打对地值。数据记录如下:
JP1 V12AL供电打值为498欧,为OK.。附实测图:

5VALW和3.3VALW万用表打值分别为151欧和116欧。附实物和线路位号图:

VDDQ_VR 1.35V内存供电打值为289欧,为OK.附实物图片;

二级供电VCC 5V 与VCC3.3V对地打值分别为428欧,260欧。附实测图:

二级供电 位号Q83 VCC 1.5S对地打值为254欧。附实测图:

单CPU维持供电 位号PQ2 +1.05v  vtt(1.05s st)打值为140欧,为OK。附实测图:

CPU VCORE 位号L14和L16 对地打值为47欧,为OK。附万用表实测图片;

第2步,从上述二体值分析,供电短路引起主板掉电原因可以排除,余下检修工控主板是否欠压引起的掉电。经实际确认,此板可以重复触发开机,但会再次出现掉电。

第3步,按5代单CPU标准时序一步步检修。附时图:(资料来源于迅维网实地老师创作)

示波器量测L12大电感 上内存电压为1.35V为正常。附示波器电压图片:

第4步,示波器量测L7 5VALW和L8 3.3V ALW待机电压分别经Q72,Q73转换成的二级供电VCC 5V,VCC3.3V均正常。附示波器量测图:

第5步,示波器量测Q83MOS管上 1.5S二级供电为OK,附实测图:

第6步,示波器量测PQ2MOS管上 V1.05S ST维持电压也OK,附实测图:

第7步,示波器量测CPUVCORE ,位号L14和

L16大电感 组成。

CPUVCORE无电压输出,

看来是找到问

题了。

CPU部份供电工作过程如下:ISL95812芯片和L14,L16大电感组成 PWM电路。芯片第16脚为VDD 5V供电,由VCC 5V二级电压提供,是OK的。第17PIN为VIN供电,由适配器接口V12AL提供,电压也是OK的。第2PIN为VR ON开启信号,实测为0V电压。原来是CPU供电芯片无EN开启导致不产生VCORE.。附 VCOER线路供分析:

第8步,参考单CPUPWRGD时序框图和主板线路向前分析时序。附手画单U框图:

VR ON信号工作流程分析:CPU各路二级电压和VCC1.05VST维持电压汇总后产生维持供电电源源好信号给到单U,之后由单U发出VR ON开启信号给到CPU供电芯片。

主板线路图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V1.05S总线与维持供电与桥PCHPWROK信号汇总,经R203  4.7K上拉电阻产生VCCSTPWRGD信号,经R210 0 欧电阻给到CPU B59脚,CPU内部C59脚产生VR EN 经R211 0欧电阻更名为VR ON开启信号。之后由R758 O欧电阻,R757 1K电阻上拉后VR ON信号最终给到电源芯片第2脚。同时VR ON受控于SLP _S3.。附工作原理图

主板正常工作时,SLP S3信号经R775 4,7K和电容C598延时后使Q88 702MOS导通。同时V1.05S供电经R774 10K电阻和C597电容延时后使Q67 39N04三极管导通。Q86 702 MOS 因G 极低电平而截止。这样VR EN 信号只受控于CPU VR ON信号。
   第9步,实际维修过程如下。示波量ISL95812上第2PIN为0V电压,向前查CPU 边上R211 电阻上电压也为0V。查单U边上R210 VCCST PWRGD信号有1.05V电压,说明维持供电源好信号已正常给到CPU 了。只剩下单U本体不良或VR EN受控SLP –S3电路引起。从先易后难维修角度出发先排除VR EN受控电路。相关示波器实测数据图纸中备注了,Q88与Q67均工作正常。附数据标识图:

木有办法只能干单U了,一查手中还余下
1个I7-5500单U BGA 桥,经过十来分钟苦战后单UBGA 成功焊焊成功了。

上电试机,稳压电源电流表及主板一路小跑显示OK了。5代I5单U用5代I7单U换成功了.。 附上开机电流图:

   到此工控主板成功修复开机OK,附 上亮机图:

  各位亲们,分析不对之处请多多指点,加分不扣分请多多加分支持,俺还会再回来的。
   原创:迅维网-chinafix 杂工  ID 周维修 QQ:3053987455.。   各们亲们多多来论坛发贴,支持论坛变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修本本。本本修 + 1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楼主厉害  楼主哪的  有没有联系方式  我有机器需要维修

网友A:
楼主 ,上面的QQ是我的联系方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上面的QQ是我的联系方式啊

想你这问题 直接换CPU 是能秒杀 ,你这修下来能收多少钱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你收了多少米米  ??

网友:
楼主,你先去网上查查5代I7-5500单CPU物料是多小大洋,就知结果了啊

网友:
只知开头,不知中间,不知结果,期待等级到见天的时候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思路清晰 高手呀

网友:
只知开头,不知中间,不知结果,期待等级到见天的时候
楼主,这个要积极认证,多在论坛活动才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思路清晰 图文并貌,赞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学无止境,有机会请教下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思路清晰啊,现在遇到换单U的都没信心了,一不小心,U 就挂了,佩服楼主的电路分析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网友:
CPU有问题我们一般直接换主板了。换板载CPU成本太高了

网友:
楼主,板子我也是弄好好几天,之前也是头痛

网友:
楼主说的好详细啊,好贴,学习了,以后碰到就知道!

网友:
楼主技术同手工都是一流..这种单桥坏基本都是放弃, 不过工控板收的价位也估计不错.

网友:
发你的图纸 出来   搞份图纸 ,我研究下时序和电路  与笔记本主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能收多少钱?一个CPU都多少钱了 当然了 这个是工控板 会贵一些  工控板还有图纸 这个图纸,,,,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好这很有用向楼主学习

网友:
厉害 工控机图纸都能找到。。。。

网友:
一般修工控机 都是盲修。。。基本没图纸。。楼主图纸在哪搞的。。。

网友:
可惜我看不到,看来需要要努力啊。

网友:
楼主这分析电路分析的,真6 学习 学习

网友:
工控机还是比较难修的,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示波器都用上啦,楼主装备好齐全哦

网友:
l楼主高手啊。辛苦了。向你学习

网友:
周总越来越厉害了,要成专家的节奏!

网友:
这很有用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砖家肯定成不了,成为杂工一名了。所以到论坛中找各维修同行们交流经验的干活了。

网友:
到了5代机,vr-on是cpu 发出。看来落后了。原来是是各pwrgood汇总,ec发出。

网友:
这换个U收多少钱呀?成本也太高了吧。随便问一句BGA CPU成功率怎么样?

网友:
真不错 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高啊楼主

网友:
示波器修电脑真的很快吗。。。。。。

网友:
我基本都不用那个玩意。主要是不会用。从一开机学维修都没用那玩意

网友:
理论我也不怎么会,全是靠经验维修,所以有时间感觉修机子还是有压力

网友:
这主板也有图纸,这板子不是杂牌子吗

网友:
楼主,主板是国内厂家生产的,国产的啊。

网友:
直接换CPU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机时直接换CPu,你先查下这个单U要多小大洋吧,真是伤不起啊,太挂了。

网友:
怎么不把图纸给上传了。我这里也有块联想的服务器主板,无图纸

网友:
老司机强大 学习

网友:
来自: 广东
分析的很到位,加分支持!以后多发这样理论性强的分析加维修思路的原创。

网友:
楼主分析的 很详细 不错

网友:
你这问题 直接换CPU 是能秒杀 ,你这修下来能收多少钱

网友:
怎么不搞个精华

网友:
楼主图纸怎么不贡献出来 啊。。。。

网友:
不明白楼主上面100分是什么意思,是阅读权限吗

网友:
楼主牛,一般怀疑cpu问题就直接换板,从这里看出来楼主焊接技术还是很牛的。

网友:
默默问一下,这主板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种CPU不敢尝试更换,容易损坏,楼主还是挺牛的

网友:
cpu挺贵的吧。。。。。。。。。。。

网友:
这种板子居然有图纸

网友:
楼主 做事仔细 技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怎摸权限都这么高呀

网友:
现在遇到换单U的都没信心了,一不小心,U 就挂了,佩服楼主的电路分析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网友:
哎呦我去,头痛死,这得要多少钱

网友:
光是7代单U就花了快小半个1000大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