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没铃声没震动维修

楼主(2017-07-30):
小米note进水了没铃声了。拿过来修。没铃声了先看看是不是尾插排线问题。尾插排线到喇叭之间的通信是正常的。然后尾插座上相应的触点也有阻值。那基本上排除尾插和座子问题了。刚开始怀疑是音频芯片问题。就测试了一下送话和听筒,送话听筒都正常。还发现没有震动。查图纸发现铃声是通过U711到尾插座的。阻值都正常,应该是这个芯片没正常工作。查这个U711的原理图时,看到了HAPTICS_I2C_SDA这个总线。
HAPTICS相信熟悉小米图纸的都知道,这是震动的意思啊

正好这个手机震动也是不正常的。会不会是是这个总线有问题。那就查这个总线。果然通到了震动芯片U1505.同时也控制着闪光灯驱动芯片。那么试试闪光灯有没用,就可以确定是不是这个总线信号问题了。经过测试闪光灯确实也是不能用的。而且闪光灯驱动芯片附近还有进水的痕迹。果断拆掉闪光灯驱动芯片。

声音出来了。震动也有了。重新植锡,装上闪光灯驱动芯片。闪光灯也恢复正常。装机测试。放了一个小时音乐,都没问题。就通知顾客来取机器吧。

网友:
附带小米note标配图纸,方便大家查找。

网友A:
牛叉!你用的是立体显微镜么!我有个,感觉不怎么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叉!你用的是立体显微镜么!我有个,感觉不怎么好操作

那个是放大镜。一个小芯片就没上显微镜。一般飞线的时候才用显微镜。毕竟可以解放一只手来拿镊子。

网友B:
看到这么多英文就晕啊,而且不同厂家对同一个东西用的英文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么多英文就晕啊,而且不同厂家对同一个东西用的英文还不一样

经常修同一款机型,那些英文就大部分都熟悉了。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下国产手机图纸在哪下载 私信我谢谢了

网友D:
请问楼主是怎么测试送话和听筒的?怎么知道它们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下国产手机图纸在哪下载 私信我谢谢了

就在论坛上搜啊。论坛上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怎么测试送话和听筒的?怎么知道它们是好的?

测试送话就打开手机录音功能,看能不能录音。测听筒就打112,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2017-08-30):
修的不错啊挺好学习了呀。。。。。。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2018-03-28):
好强大,楼主理论和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也有了。重新植锡,装上闪光灯驱动芯片。闪光灯也恢复正常。装机测试。放了一个小时音乐,都没问题。就通知顾客来取机器吧。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座子阻值,有软件吗?是什么软件。没有阻值对照好难修国产机。自己做阻值图?

网友:
楼主好技术,思路清晰,加上有图纸,就是牛

网友:
HAPTICS_I2C总线问题u1102工作也会不正常,这是不是屏供电芯片啊

网友:
曾经搞过一个,进水的,没搞好,没想到他能引起没铃声。。。

网友:
我是想学徒的,看不懂电路 图各位哥哥帮我下

网友(2018-04-28):
谢谢楼主分享,我网上收了个一样故障的主板,看完帖子后直接用缝衣针把闪光灯芯片撬下来,一分钱没花把声音和震动修出来了,确实是闪光灯芯片坏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懂得可真多啊。让我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