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vivo x9 不充电 怎么修

楼主(2017-07-30):
vivo x9 不充电 怎么修 插上充电线 显示 无法充电 请咨询客服

网友A:
来张图,岂不是更好!请咨询客服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张图,岂不是更好!请咨询客服 ?

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上图了 你看看把

用稳压电源开机试过了么!如果是我首先怀疑电池我菜鸟

网友:
试过,用电源 开机  按电池也能开机 就是不充电

网友:
估计楼主是普通用户  推荐去百度搜一下鸡蛋狂魔手机进水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好修有的不好修,楼主修机器比较细心的啊!

网友:
拆都没插你闹呢拆都没插你闹呢拆都没插你闹呢

网友:
疯狂灌水

网友:
拆开看看  哪里浸液

网友:
拆机先,看看有没有进液腐蚀的地方

网友:
楼主对这个机子很是有研究啊,下次修到不是一般的方便了!

网友:
学习学习了。哪个书都能自学修手机的。我现在想学学……

网友:
电源表上电看有无短路大电流,进水机一般短路漏电,看哪里府食。清洗有短路换元件

网友:
电源表上电看有无短路大电流,进水机一般短路漏电

网友:
电池有两路检测 一路有问题 我修过很多 把电池拔掉 测量阻止看看 断线了直接飞线

网友:
电池··看看检测电阻·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