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关机黑屏以后主板还在工作

楼主(2017-07-30):
联想E430关机黑屏以后主板还在工作C壳小红灯还亮关不掉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关机关不断S5之后的电压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是一下   系统坏了有的  也关不了机    先软件 后硬件维修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是一下   系统坏了有的  也关不了机    先软件 后硬件维修、

网友:
先试试软件  换了系统、、、、、、、、、、、、

网友:
搜索现在都要积分晕死了11111111111111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客户自己改的固态硬盘,光驱位硬盘托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因为时间问题看图!以后有修到的看不懂的加QQ48938

网友:
这是哪个版块???这种问题你自己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