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55换CPU后花屏

楼主(2017-07-30):
图片

一台联想c455一体机,客户说连了手机后不开机了,我加电一测,主板有短路。留机拆开测量3v后级有短路,烧机后是CPU短路(CPU是三桥和一的AMD A6),发了新的u装上,开机正常了,但是屏幕花,如图。又换了一个u,还是一样花,加焊显卡也不行,有碰到过这个情况的大神,分享一下经验。感谢!

网友:
没试一下外接?会不会是屏幕驱动问题?

网友A:
这种花有点像闪存或者内存。。。。。。。。。。。。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查查内存看看

网友:
这就尴尬了 ,那不是亏大了  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重订板子回来换吧,应该是u坏的。。。。

网友:
是不是转换LVDS的芯片坏了啊,那芯片坏了也会花

网友:
这种花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一定要分享下啊

网友:
显存和内存 看一看呢

网友:
内存和显存试试。。。。。。。。。

网友:
刷个屏BIOS试试

网友:
屏有拿去测试过吗。是不是好的屏,

网友:
机子之前是好的吗,会不会是CPU不兼容

网友:
你这个还真不好说,屏,显卡,cpu,显存,都会有可能,等结果

网友:
用排除法挨个排除不就知道哪里坏了吗

网友:
CPU型号一样吗

网友:
做CPU有没有碰到附近的电阻电容啊。 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不好说。等结果

网友:
还是查查跟你修的CPU相关的原件或CPU本身吧

网友:
这花屏有点意思啊

网友:
老火,老火,这下搞亏本了,白买了个CPU

网友:
大神啊。你也敢拆cpu啊,我就直接报换板了

网友:
没换好吧

网友:
搞显存试试,先易后难得原则哦

网友:
我觉得可以刷个BIOS 试试,这也等于是换桥了……。

网友:
遇到 个宏碁的 集显供电 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换个内存试一试或者外接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显存的花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没做好或是显卡供电有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或者显存花瓶

网友:
是不是换cpu的时候把小件吹歪了啊。或者是吹没有了啊,

网友:
强拆散热器铜管造成的吧??不能硬拆!用风枪加热下比较容易拆!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看着像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这种花有点像闪存或者内存

网友:
是不是买到假的CPU了??或者从新值球试试。

网友:
没进系统也花屏吗 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有点像闪存或者内存。。。。。。。。。。。。
不错,老司机,一下就看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