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113S开机不显

楼主(2017-07-30):
HP 4113S
开机电流跳变2次到0.8不动,拔掉内存同样的电流变化,接诊断卡跑07,确定过CPU没过内存,侧全板电压正常,内存工作所需电压正常,刷BIOS,刷完还是一样的故障,直接加焊北桥后亮机。
刷BIOS

网友:
zhe机器桥跟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有点老了 修得少了

网友:
amd芯片组的吧

网友:
老机器了,AMD的北桥太容易坏了

网友:
桥的问题是比较多的,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 北桥出问题比较多一半都是不过内存的多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