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锐V41

楼主(2017-07-30):
  收到一个清华同方精锐V41的台式机,开机进系统使用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自动重启,重启后就蓝屏,不进系统,需要等机器冷了才能进系统。开始感觉桥很热,换了一样 ,CPU,BIOS,内存都换了,还是不行。有哪位兄弟修过类似的故障,给我点思路。

网友:
有电路图的话看一下与温控电路相关的元件!

网友:
定时掉电重启 考虑BIOS

网友:
老司机掉小河沟里的感觉

网友:
CPU 温度高不,好你这款机散热器比较爱坏!

网友:
谢谢各位,以上怀疑的都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