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OGA 3Pro-137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7-30):
开机转一会就掉了,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接上充电器也一样。把机器拆开,一看是四合一的CPU,怀疑CPU有问题。不过还是先刷个BIOS。果然奇迹发生了。

Yoga3 Pro-1370 NM-A321 1.0 W25Q64LBIN.zip

网友:
这就是 捡干鱼,捞啪啪的 送钱的故障。。每天都有这样的几台 发财不是梦。。。

网友:
每天来几台,发财不是梦啊

网友:
现在BIOS资料损坏的机器有很多,还有板载CPU坏的也不少

网友:
楼主,你的BIOS程序是合成ME的吗?可以直接刷的吗?

网友:
刷了这个会不会开机慢啊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机器什么设计BIOS这么容易损坏。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BIOS哪找的

网友:
你这个是原机的还是合成的 ,请详细说明哈

网友:
就说,现在的机器,集成的这么高。除了BIOS,还能有谁,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刷BIOS来说,四合一的CPU不好搞。

网友:
现在这4代以后的机子,肯定先刷bios,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u实在容易坏

网友:
现在BIOS资料损坏的机器有很多,特别是三合一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很高,确实不好修的,BIOS坏的也很多。。

网友:
现在机器除了 CPU 马上就是BIOS  后期在发展估计和手机就一个性质了

网友:
现在BIOS坏的多

网友:
动不动BIOS又坏了  凡是供电正常先刷只BIOS 再说哈哈 有些死鱼还是有的

网友:
我也是碰到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是CPU坏了,没有刷BIOS好的。呵呵

网友:
干大芯片时 都先刷下BIOS   奇迹可能就出现  短路除外啊

网友:
捡到一条死鱼    不错不错    老板走运了

网友:
现在的BIOS也不好刷呢,搞不好开机慢

网友:
一般刷BIOS的时候,最好原来的BIOS的ME提取出来(ME是好的情况下),刷的时候ME还是要替换过去!

网友:
学习了这款机器最近坏的多了刚好学习

网友:
BIOS哪里找的,确定是好的,我得备份下!

网友:
先易后难,先把简单的试了,免得故障越搞越大,

网友:
送钱的节奏、、、、、、、、、、、、、、、、、、

网友:
现在新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BIOS是合成的,还是某宝买的,,,,,,,,五代以后的CPU,都做成一个了,,,除去BIOS,电压,就是CPU了,,,基本不存在虚焊的情况,要么坏,坏了换的风险高,没激情没利润

网友:
估计楼主刷了程序不行,估计就要赶U了,干了U还不好久棘手了

网友:
  刷了不行就蛋疼了   单U   就是无语  好修就好修   不好修  就搞死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好多都是cpu问题,这个cpu和内存打有黑胶,直接换主板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