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CPU上的PP0V95_FIXD_SOC

楼主(2017-07-30):
为什么这个供电这么容易短路,一拆,清理焊盘就短路,烙铁390度,风枪是250度,真是奇怪了,希望大神们指教一下

网友A:
你猜的 啥玩意           一拆就短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猜的 啥玩意           一拆就短路了呢

CPU呀,遇到两个了~~~~~~~~IPHONE6的

网友B:
如果阻值为0了,好多都是CPU边上小电容爆锡了,而且是下面连在一起了,加电烧也烧不出来的,显微镜下也看不到。这种就看你动了的地方,挑开短路的小电容就看到下面连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阻值为0了,好多都是CPU边上小电容爆锡了,而且是下面连在一起了,加电烧也烧不出来的,显微镜下也看不 ...

我量的是CPU的,只有0.006,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量的是CPU的,只有0.006,不知道正常不

你量量与CPU电路相连的小元件,应该是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量量与CPU电路相连的小元件,应该是电容短路引起的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是拆下CPU单独 量的

网友E:
温度太高了,烙铁温度高烫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太高了,烙铁温度高烫死了。

390度是高了,对吗?我也怀疑是这样,几个了~~~风枪和烙铁我都换了,原来是白光936和快克858D 现在换成了856AD和203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是拆下CPU单独 量的

电烙铁烫死的,cpu只要被电烙铁烫死了这个供电就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太高引起的,不然不会短路,要不然就是上面兄弟说的,电容下面短了